楼主(2015-04-30):
从赛格电子市场买的中间继电器,触点电阻要几十欧,是不是正常?

网友A:
继电器触头带电阻我也遇到过,是不是多通断磨合几回合就没电阻了呢?

网友B:
触点电阻?
弄错了吧,是线圈电阻吧

楼主:
以前的继电器的触点电阻几乎为零啊?

网友C:
继电器的触点接触电阻几乎是为零的,要是那触点有几十欧电阻就是废品了。

网友D:
坏的不要用,反正我们测过接触器的接触电阻大概是800微欧吧

网友E:
新的触点电阻几乎为零才对

网友F:
万用表二个表笔直接碰一下看下电阻值,如果不是万用表的问题,新的继电器吸合后阻值不会大于几欧的;

网友G:
是不是时间长触头表面有氧化层了。

网友H:
你买的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I:
可以认定有问题的。正常几乎没有阻值的。

网友J:
如6楼所说,触点接触电阻是很小的。

楼主:
应该是买到仿冒产品了!

网友K:
触点的接触电阻很微小的,若这电阻明显,则发热很严重

网友L:
继电器触点的接触电阻,应该近似为0.这个没商量的。就是。

网友M:
买到超假超假的了

楼主:
今天去退货啊!

楼主(2015-05-30):
真买到伪劣产品了!去退货啊!

网友N:
有这么大电阻,带12V电磁油阀玩个毛呀

网友O:
可能放时间长了,或旧的,假的也没这么大

楼主(2015-11-26):
终于退掉了!假冒害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