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均压电路问题。

楼主(2015-04-30):
我发发表我的分析:
1:如果C1、C2的电容为560UF,那么算下来XC1=284欧,XC2=284欧,比起均压电阻值兆欧级差远了,电通过应该直接通过C1,C2自成一回路进行充电,两电阻为另一回路,两者互不影响,只是总电流变化了,而电源是恒压源,不是恒流源。而现实答案是充电回路成了电路图虚线部分的回路,实在想不明白。
为什么放着好好的两个电容回路不走,而要经过一个电阻充电?
可能是自己钻了牛角尖了,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类似的问题我遇到过好多,今天我想好好的弄懂。望各位大神发表下意见。

网友A:
容抗对直流无限大,比均压电阻大多了,所以,计算直流回路参量时,电容似开路(不接),电容2端的电压近似由均压电阻分压决定。
你的284欧姆是交流50Hz容抗?比均压电阻小很多吧,你就理解交流分量被电容短路(旁路)倒地了,这就是滤波。

网友B:
两个电阻取值一样,起到分压作用,使C1/C2上的电压一致,否则可能产生一组电容电压高、另一组上的电压低,电压高的一组电容会过早损坏,一般看到均压电阻10W 51K的比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容抗对直流无限大,但是电容两边从接通电源到到充电满之间应该是变化,有电流流过,只有在充满之后才看作断开,就这点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我刚才百度的查询我确定,在直流电源下,电源在开充电的时候两个电容C1、C2回路是有电流通过的,这个也是肯定的存在的,只有在一个电容充满后阻值无穷大的,我认为应该是当其中有一个电容充满后,均压电阻才开始工作,但是如果在充电过程中,假高没有两个均压电阻,如果一个电容充满后回路断开,另一个电容应该是充不满的,但结果不是这样,我脑子好糊涂,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了吗?

网友C:
均压电阻从上电就开始工作了,它的任务是分压,两个电容上最终的电压值是由均压电阻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过程应该是这样的:
1、不考虑均压电阻的情况:首先接通电源后,直接电源经过C1、C2直接给电容充电,如果C1<C2,哪么首先C1先充满,然后回路截止,C1和C2所储存的电荷数应该是相等的Q1=Q2,而U=Q/C,哪么肯定是UC1>UC2,是这样造成的两个电容压力不匀。
2、如果有均压电阻,没有充满的电容将通过电阻继续充电,增加了Q(电荷量),通过公式推导就是增加了U(电压),当UC2=UC1时,两电容达到平衡,停止充电。整个过程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有懂帮我看看我的分析正确不?不正确给下正确解释。

网友B:
电阻的分压作用要考虑,5楼的说的很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你们说的对,我的分析是没有错的,再考虑到电阻的分压就OK了。哪个电路图只是说明了充电回路,别的回路考虑进去就OK了。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实际电容等效可以是一个电容并上一个电阻,因为这个并联等效电阻的不同才产生了不均压,才用外部比并联等效小的电阻使他电压值不会相差太大。

网友D:
   电容串联使用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整体的等效耐压,即额定工作电压;串联后等效的容量降低(计算公式:C1*C2/(C1+C2))。一般采用多个铝电解电容并联后再串联的方法实现增大容量及耐压的目的,(如:变频器内的储能滤波电容);
   1)标称容量一样的电容,其实际容量并不是完全相等,串联后C1、C2的容量一般也不会相等。由于串联电容在工作时的实际工作电压与实际容量有关,容量大的分得的电压低一些,容量小的分得的电压会高一些。串联使用由于采用的是耐压相同的电容,将导致整体耐压有所降低;
   2)电解电容内部有漏电电流,即使是同规格、同批次的电容,其漏电电流值也不想等。长期通直流使用时将导致串联电容的分压值发生变化,漏电电流小的充电电压上升,漏电电流大的充电电压降低。极有可能导致漏电电流小的电容的充电电压超过额定耐压.......
   3)随着使用时间,电容将逐渐老化,其容量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甚至部分电容失效),这也会引起C1、C2的等效容量不一样;
   采用电阻均压是一个非常有效而又简单的方法。一般可选择流过均压电阻的电流值是电容(或并联电容组)漏电电流的十倍或十倍以上,并且电阻值相等,就可以有效的起到均压作用。
   均压原理:通过并联均压电阻,使两个串联电容(并串联电容组)的等效漏电电流基本相等。即:电阻分压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D:
10的分析主要是漏电流,我理解不了,漏电流应该不是不是不均压的原因,九楼分析应该是正解。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其实是一个道理呀,用并联等效电阻来解释电容的漏电流现象呀

网友E:
看明白了。其实楼主的问题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分析,暂态和稳态,暂态过程是串联电容器充电(或放电)过程,稳态过程是电阻分压(均压)过程。这么分析,就会理解串联电容器的均压电路了。

网友F:
跟着学习一番  一直都没有深究过  呵呵

网友D:
回复 楼主:
其实9楼与10楼所说的原因、原理是一样的,只是10楼简单分析了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