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1):
我们公司电房改造,买了很多上海沈电的多功能计量表,接好之后发现计量不准,怀疑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相序和电压端接错。但又不能停电去找。求各位大师们帮助,如何判断他们是否同相。

网友A:
用示波器(双踪)比较一下就知道了。电流互感器二次侧输出转换成电压波形。

网友B:
先检查互感器一次穿入方向是否一致,再检查二次的S1、S2,是不是跟电表连接的时候有不一致的,假设每相的S1分别跟1、4、7相接,那就没问题,如果其中有一个接反了,三相负载平衡的情况下,计量损失一半,三相不平衡,倒转也是可能的。

网友C:
互感器二次开路有高压,必须严格执行停电之后才能操作,否则会有危险。

网友D:
用双踪示波器+2个电流探针看是否有相位差

网友E:
相位表很方便就能测出来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倒转,这有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倒转,这有点……
倒转的前提是互感器极性全部接错或其中用电量大的一相或两相接错,前几年有些企业都专门定制单相的互感器,就是把其中一相的S1、S2故意做错,用来窃电,最近几年见不到了。
我这里的电工前几天就接错了一次电流互感器,反接的那一相用电多电表就倒转,用电少就正转。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这有点意思,符合基尔霍夫定律吗?

网友G:
用示播器看看吧

网友H:
还有倒走的表啊

网友I:
回复 网友B:
那也顺便请教一下,三相四线电子表是否也要严格按照?上次好像怎么接电表都转。

网友B:
回复 网友I:
反接其中一相,表不会报警吗?如果不报警,计量还是准确的吗?这种问题其实无需讨论,实践一下,清楚明白。

网友B:
回复 网友F:
难道说没见过反转的电度表?跟基尔霍夫有什么关系?
就是CT的极性问题,有那么复杂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就是入等于出啊。
再问一个:电表的进出这两组线接反了,会如何?

网友I:
回复 网友I:
多谢了,电表上的报警灯一直亮,自己不清楚原因。
但为什么电表上显示的三相电流值是准确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I:
电流值跟极性没关系,电流互感器线圈绕向决定极性,并不影响独立测量电流的数值。

网友B:
回复 网友I:
智能电度表报警有可能是接线问题,也有可能是别的原因,先找说明书看看,哪几种情况会有报警,检查时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造成CT二次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