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帮忙看看

楼主(2015-05-01):
打一个雷坏一个这个东西。这是自己家遥控门上的遥控器。大师们帮忙看看坏在哪啊?要不要预备几个坏的零件,也不知道坏了哪个零件

网友A:
第一张图,左边有块竖着的小板,也拍照看看。
测量电路板上的元件是否正常,二极管,三极管,稳压管是否击穿,变压器是否能够正常供电,测量HS2272供电引脚是否正常供电等等。
楼主有过维修电子产品的经验吗?如果没有,建议还是给别人修吧,这个电子维修行业,不是几句话就能完全教会的。

网友B:
没接触过

网友C:
打雷一般会先烧电源,也就是你第一张图上面那个红色的变压器和他附近的4个贴在背面的整流二极管,先用万用表欧姆档2K档测量一下变压器的初级,看有没有阻值,如果没有那就是变压器烧了,如果有再测量板子上面那个最大的滤波电容两个脚,看看阻值是不是零值(应该是无穷大),如果是零值说明滤波电容还有整流二极管、稳压集成块(就是板子上面那个边上印着U1的三个脚的零件)以及负载有短路或故障,要一一检查。检查确认好上面的零件都正常后才能通电试验,不然会把故障扩大,那就更加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