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1):
四台电机,要求优先启动运转时间短的电机。如何比较、确定那一台电机的积累运行时间最短。
有一个网友的思路是:用运行小时计数器检测每台电机的运行时间,再对4台电机 的运转时间进行比较,但是不知道该怎么编程。

答:
1)运行小时计数器记录的运行时间不能被其它功能功能块“引用”,因此无法直接比较“运行时间”。可将运行小时计数器做成“时钟”,每小时输出一个脉冲;
2)用计数器记录“脉冲”的数量,计数器计数值的单位是:小时。接通阀值设置:小于等于32767,关断阀值:可设置为:999999(大于接通阀值),同时“激活参数保持”;
3)将计数器的当前值(计数值)并联至“算术指令”,用于“比较”积累运行时间;
4)以上共需要做“4路”同样的程序,分别记录1~4#电机的积累运行时间;
5)采用1个“模拟量比较器”,对1#、2#比较积累运行时间,逻辑输出控制一个 模拟MUX 功能块,选出积累运行时间短的值。再做“一段”相同程序,比较、取出3#、4#中运行时间最短的值;
6)再用1个“模拟量比较器”,比较第5条的“两段”程序取出的“最小值”;
7)将第5、第6条中的3个“模拟量比较器”的逻辑输出,利用逻辑功能块,根据逻辑关系,确定4台电机中那一台的积累运行时间最短。
在根据上述描述,实在是做不出来时,请参考附件中的例子。

网友A:
计算每台电机的运行时间,用比较指令(当电机1运行时间同时小于电机234运行时间时输出mo.o,或者启动电机1。电机2同时小于电机134.输出2…………

楼主:
楼上的也是一种编程方案,容易理解、逻辑关系简单。但是:电机的台数多时:所需的会功能块更多一些、程序较大。另外,LOGO中的M标志位的地址是整数,不带小数点,这一点与S7-200等等PLC是不一样的。
我用的方案如果改变一下逻辑(原来取时间短的,改为时间长的)可以得到那一台电机的积累运行时间最长及其积累运行时间。

网友B:
如果时间数有相同的时候并且是最小值的时候没有考虑。

楼主:
其实最初也想到了这一点,并注意了一下,先用一个模拟量比较器仿真验证,程序完成后再次验证。您尽管放心吧,会选择其一的,不会无选择或多选。您仿真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C(2022-07-22):
运行时间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