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1):
跪问各位专家们,我厂现有一台闲置10KV 450KW的高压变频器,现想拿该变频器去压榨车间做榨机560KW电机的启动柜(运行时只需要40HZ就行),问是否能启动及带负荷呢?

网友A:
需要了解560KW榨机电机的负载曲线,即负载从0HZ到50HZ的的各个频率间的功率、转矩。
对照曲线,查看40HZ的负载是否在变频器的许可范围内。

网友B:
整整多出100多KW,不敢评论与出主意。
只是预计一下楼主将来可能遇到的情况:
1、试机和试运行成功,领导口头夸奖楼主会利用公司闲置资源。
2、试机失败,或者运行中设备负载变化达到额定功率导致变频器损坏,领导大骂。

高压变频器价格昂贵,维修成本比普通的更加昂贵,建议不要冒险,让公司新购变频器。

网友C:
高压的还是不冒险比较好

网友D:
小马拉大车
不建议这样
计算曲线在范围内也有风险存在
这个高压的挂了有点心疼啊!

网友E:
启动没问题,带载就必须要知道实际的负载曲线了。空载启动可以。

网友F:
建议别用,不然变频器会坏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糖厂的榨机电机(YRKK500-6 560KW)使用的,该榨机在工频带负荷运行下是20-25A左右,查了下该变频器450KW的额定电流23A,如果在运行时控制在40HZ,貌似也带不了负荷?具体要怎样去验证呢?还请师傅多多指点。

网友E:
回复 楼主:
哦,还不是这么理解,变频器在额定转速(频率)以内,都是恒转据特性,所以,都可以把电流用满。所以,你这个系统其实可以试一试。就是在矢量控制下,把电流限制在变频器的安全电流值以内。如果带不动,那就是负载重了,反之,就可以连续工作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都可以把电流用满?是说变频器在额定频率下运行,电流是在额定电流下运行的吗?变频器的最大过流倍数为2倍,变频器带电机启动电流额定电流的1.2-1.5倍。在频率设定后,在v\f模式下对应的电压基本是一样的,在负荷慢慢增大时,电流不是要跟着变化吗?负载越大,电流应该越大,直到超过额定电流后报警。哎!迷茫啊,没使用过这种小马拉大车的事情,且不懂变频的技术特性,如果等柜子搬到制定地点再试,成功的话没有功劳,不成功就是被领导吊杆到头臭去。还请师傅指导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第一个问题,你本来就是小马拉大车,如果变频器再过载话,那就太危险了。容易把变频器弄伤了。所以,要把变频器限制在额定电流以内,比较稳妥;

第二个问题,变频器启动可以做到真正意义的软启动。就是说,可以以一个恒定的电流启动,可以不需要过载倍数的启动。

基于上述两点考虑,来实现你的小马拉大车,也仅仅是试试看。如果你知道实际的负载转矩,那就不用试了,直接知道是行,还是不行了。

网友G:
综楼上所述,还是不要用,没有保障,万一出了问题后果不是咱能承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了,等我计算出方案后,还请师傅指点指点

网友H:
楼主。560KW电机的负荷率多高。空载带电机实验还可以。

网友B:
楼主说明了负载的使用情况,是以40HZ的频率来正常运行的。
40HZ相对于50HZ来说,就是以满载50HZ的80%的比率来运行,也就是560KW*80%=448KW。

也就是说,使用450KW的变频器,来驱动448KW的马达,理论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实际上呢?现场的诸多因素夹杂在一起,就没有那么好预料了,祝楼主撞大运成功呀。
哦,记得反馈结果给众网友知晓哟。

网友I:
这个真没接触过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明了负载的使用情况,是以40HZ的频率来正常运行的。
40HZ相对于50HZ来说,就是以满载50HZ的80%的比率来运行,也就是560KW*80%=448KW。

也就是说,使用450KW的变频器,来驱动448KW的马达,理论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实际上呢?现场的诸多因素夹杂在一起,就没有那么好预料了,祝楼主撞大运成功呀。
哦,记得反馈结果给众网友知晓哟。
还真不好说,楼主还是谨慎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其实我也不敢使用啊,自己理论计算,得出更好的方案让领导自己参考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