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700ie连接cp243-1

楼主(2015-05-01):
smart700ie屏与200PLC以太网连接不上,但PLC可以和PC通讯,触摸屏可以ping通屏transfer设置的IP,ping不通画面组态的IP,设置如图片,请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还有那个屏的IP可以是任意设置的吗?还是说需要和组态的IP是同一个或者同一网段

网友A:
应该是同一个网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样才能和PLC通讯成功呢,有什么是新手比较容易犯错的点啊

网友B:
用243跟smart通讯,土豪啊
怎么不用200 smart呢

网友C:
smart700 IE的地址设置过吗?

网友D:
肯定是要同一网段 不同地址 最好用192.168.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