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创变频器维修问题

楼主(2015-05-01):
格位老师好:有谁知道伟创变频器型号是AC60-T6-018G/022P.CPU板上有一只拔动开关的作用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应该是控制输入端子公共端是24v还是com的开关吧

网友B:
说明书会标明,很多变频器都有这种开关,但是没有深入去研究这个开关的作用(就一个普通的开关)你在外部启动时拨下来有机子有可能就停下来了,如一楼的说法。就是外部端子24V开关之类的。

网友C:
应该是输出端子A02的输出选择吧!脉冲频率、0-20mA电流、0-10V电压。呵呵,可能吧!

网友D:
拨码开关一般为模拟量的电压电流信号吧

网友E:
一般不是SNK和SRC模式切换,就是外部24V电源切换

网友F:
还有t6系列的吗
都是t3 380v s2 220v t6是多少v供电的啊。一般情况接传感器是0-10v或者4-20ma,或者 控制端子是npn接法,还是pnp接法的开关。

楼主:
回复六楼,是660V供电的变频器。那两个开关再说明书上没说明,这两天我有点忙还没来的急研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