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00与S300MPI通信

楼主(2015-05-01):
S200与S300MPI通信,S200中如何建立数据块,才能通信成功?

网友A:
200侧只需要按300侧指定的地址读写V寄存器就行

楼主:
先赞一下 能不能具体点啊 200侧只需要按300侧指定的地址读写V寄存器就行
这个200侧如何指定地址读写V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