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1):
我们要做一个小实验,就是用PLC控制步进电机的正 反转跟终止,我完全是菜鸟,所以只买了一个西门子s7-200的cncpu模块,一个步进电机的驱动器,一个步进电机,其他什么都没有了,有谁能教我还需要买哪些东西和电线以及教我连线吗

网友A:
看看论坛里这个介绍: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80688

网友B:
Plc是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C:
我也是一个菜鸟,西门子的PLC我没有接触过,只是玩过三菱的PLC,所以不能讲程序的问题,你这个实验还需要给步进电机驱动器供电的开关电源(电压大小电流大小根据驱动器的要求选择),还有一些信号线和一些电源线,这些是必备的东西了。至于连线的问题可以参考步进电机驱动器使用说明书上面的步骤连接就可以了,注意驱动器跟PLC连接的信号线要注意电压问题,一般PLC都是24V输出的,而驱动器一般都是5V输入的,如果是这样就要加个2.2K1/2W左右的小电阻限制电压电流,不然可能会损坏驱动器的电路。步进电机一般有4根线用万用表可以分辨出来,两根有阻值的接驱动器A+和A-,另外两根有阻值的接驱动器B+和B-,阻值一般在几欧到几十欧左右,这样接可能转动方向不是你想要的方向,可以调换A/B任意一相的两根线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通过程序来解决。

网友D:
PLC要用晶体管输出,西门子S7200选如CPU224 DC/DC/DC,Q0.0脉冲Q0.2方向控制,可能用PTO/PWM向导做曲线,也可以下载一个运动指令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