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接线问题

楼主(2015-05-02):
伺服电机的极限开关cw ccw信号,是直接把行程开关的点接到伺服控制器的cw和ccw上,还是接到PLC的输入端通过程序输出到cw和ccw上?三菱编程手册好像是建议直接接到伺服控制器上,如果直接接到伺服控制器上,PLC怎么知道伺服碰到极限并停止相应程序的停止?

网友A:
我觉得接在PLC侧好,至少PLC会马上停止脉冲输出和程序,同时输出一个信号到伺服器的EMG紧急停止端口,让伺服器马上停止输出,以免造成更大的事故,如果PLC和伺服器都装上限位,那就更加保险了,但是要考虑同步问题。

网友B:
我厂里设备都是接到PLC上面,伺服驱动器上面没有接。

网友C:
只有一组极限,如果接到伺服驱动器,当伺服碰到极限,会出现报错,这样可以将伺服的报错信号接到PLC,这时PLC就不要再执行定位等相关的指令了。

网友D:
直接接在伺服超限位已经报警禁止输出PLC给脉冲也不会转吧

网友E:
一般都接到plc上吧

网友F:
还是接到plc上吧

网友G:
我做过的控制,都是把限位和原点信号全部送给PLC;

网友H:
两种接法都可以,实际上还是看工艺,若是简单的工艺而且可以用伺服内部指令控制(省PLC情况下),那当然是接在伺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