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2):
朋友们能否推荐一款国产PLC与欧姆龙相同的编程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们能否推荐一款国产PLC与欧姆龙相同的编程软件。
国产仿欧姆龙PLC的还没有吧?三菱和西门子倒是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们能否推荐一款国产PLC与欧姆龙相同的编程软件。
国产仿欧姆龙PLC的还没有吧?三菱和西门子倒是有!
是滴  欧姆龙的仿品还没见过  三菱最多

网友C:
一直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仿OMRON的

网友D:
三菱和西门子倒是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们能否推荐一款国产PLC与欧姆龙相同的编程软件。
国产仿欧姆龙PLC的还没有吧?三菱和西门子倒是有!
是滴  欧姆龙的仿品还没见过  三菱最多
难度???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E:
与欧姆龙用相同的编程软件的PLC应该没有的吧。至少我是没有接触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