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2):
我用PLSY指令发脉冲给步进驱动器,可是下载进PLC后Y0为啥没有输出呢?我是用XC5的,Y0作为输出。

网友A:
plc运行了、

网友B:
讲清楚点嘛?是梯形图监控Y0无输出,还是步进电机不动?

网友C:
PLC有没有运行?Y0前面的条件有没有成立?

网友D:
把你的程序贴上来

网友E:
监控下,看Y0是否有输出;

网友F:
上程序看看,我的XC3可以啊

网友G(2015-07-31):
双线圈,新手各种奇葩问题多多的,不要急,慢慢检查。

网友H:
信捷的主程序里面只能有一个输出,有两条脉冲Y0输出指令就会出问题,我也是才接触信捷感觉好奇怪

网友I:
程序 放上来 查一下~~

网友J:
你安编程手册上的就行,我饿哦的一开始也不放

网友K(2016-12-02):
回复 网友C:
信捷plc usb转串转232后可以在线调试吗?

网友L:
看下PLC Y0指示灯亮么,电机在不在动,信捷PLC在线监控有时候就是明明电机在动Y0却显示OFF

网友M(2019-09-04):
回复 网友L:
我用XC3也是这样,更加离谱的是每当置位方向信号步进电机就会停止工作,每当复位后步进电机将继续工作,无法改变运动方向。求各路大神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