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2):
最近买了个新笔记本电脑是WIN8系统的。现在的工控软件都能支持WIN8系统吗?

网友A:
需要询问楼主准备安装什么品牌的工控软件呢?还是打算三菱,西门子,松下,欧姆龙,和泉,安川,AB,台达,永宏,等等所有的品牌软件一股脑全部安装上去呢?

网友B:
三菱PLC有支持Win8系统的Gx work2软件。

楼主:
西门子,三菱,欧姆龙,台达,汇川,等都支持吗?

网友C:
我还是用的windows7  我用的软件里面有些还不支持window8

网友D:
还是尽量用win7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近买了个新笔记本电脑是WIN8系统的。现在的工控软件都能支持WIN8系统吗?
论坛这个帖子几乎所有主流的PLC编程软件、触摸屏软件、组态软件、上位机软件都有,连接如下:

网友F:
现在应该还没有全都支持吧,厂家应该慢慢会搞起来的。

网友G:
没用过win8,但感觉像是个过渡产品,还没流行就要被替代了,还是耐心等win10,要不就老实用win7。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H:
软件是否支持,自己可以判断一下,所有需要安装的工控软件最后推出日期,必须在WIN8推出时间之后,至少6个月以上时间。

各个工控厂家在WIN8未推出之前,总不至于已经预料WIN8的框架结构吧?

网友I:
所有软件,包括的面太宽了,不可能所有的都可以在WIN8下运行的;

网友J:
我电脑是WINDOWS 8.1 64位最新版,装了欧姆龙的cx-one,三菱的GX WORKS2和GT WORKS3,西门子的step7-microwin和wincc Flexible,在WINDOWS 8.1下面运行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