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2):
好多朋友都修过功放的,能说出变频器和功放的特点不?类似之处和不同点是什么呢?

楼主:
单从输出的来看:

变频器是:三路
功放是:  一路(单声道)
         二路(双声道,立体声)
         五路(立体声,环绕,中置)
         5.1  (立体声,环绕,中置,低音炮)

修过功放的,应该对于变频器的维修,是有帮助的。

AV功放,进口功放,有时维修也是很难的。修了2个晚上。

网友A:
功放:
1、模拟电路;
2、低电压,电流也不大;
3、多种反馈电路;
变频器:
1、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微电子电路;
2、弱电、强电;
3、各种保护电路;
4、硬件、软件;

楼主:
其实变频器和功放的一个共同特点是:

功放:从输入到输出,左右声道是对称的电路结构,
变频器的输出:也是3路一样的电路。

这样遇见一路坏的,就要测量另外一路好的电路,作比较,这样就快了,也方便了。这个就是经验哇。

引申出去:一个变频器有故障了。可以借鉴同型号(可以不同大小)的了。
         一个牌子的机器,参考另外一个牌子,最好是同日系,欧系等等。

供参考。

网友B:
变频器属于D类功放

网友C:
修理功放,最有效的方法是采用信号(音频信号)寻迹方法,可以快速确定故障范围,难修的故障一般是屡烧功放对管或者是功率放大IC,输出失真,对于现在的一些高档AV功放,一系列的数字处理电路,保护电路维修有点难度。相对而言,变频器还算好修的,变频器的驱动部分电路也没有功放电路复杂,功放电路元器件信号比变频器采用的型号多多了,什么甲类,乙类,D类,OTL,OCL等,还有一些常用电子管的功放,,总的来说,变频器要比功放好修一些。以前经常修功放,电视机,现在对那些家用电器也不怎么感兴趣了,原因大家懂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现在的一些高档AV功放,一系列的数字处理电路,保护电路维修有点难度。相对而言,变频器还算好修的,变频器的驱动部分电路也没有功放电路复杂,功放电路元器件信号比变频器采用的型号多多了,什么甲类,乙类,D类,OTL,OCL等,还有一些常用电子管的功放,,总的来说,变频器要比功放好修一些。

同行表情。进口的AV功放,不是那么好修的,尤其是数字电路DSP等。另外变频器有二手的板子,而一般的功放是找不到板子的。最关键的是分列元件多,需要一定的元件功底,不是地毯式轰炸就能搞定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的,一般修到地毯式维修,就说明维修思路已经方寸大乱了,修到最后很容易出现人为故障,不静下心来思考问题就会“走火入魔”,最终以失败告终。哈哈哈哈

网友D:
唉偶只知道变频器搞不好会放烟花。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唉偶只知道变频器搞不好会放烟花。哈哈
功放搞不好也会放炮,哈哈哈哈

网友E:
偶是进来学习的
上学时试习组装过收音机,调试功放主要调整电阻
上班看到厂里变频器说是晶闸管的不知怎么调

网友F:
看来我对变频器了解太少了,对功放了解更少。有空要学习学习

楼主:
欢迎欢迎。我修过N多功放后,才开始了解变频器的。

网友G:
进来学习下,楼主看来经验丰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还行,革命尚未成功,要继续努力的,我们一起进步。

网友H:
我修过N多的彩电,功放修的不是太多,变频器刚熟悉。。。。。。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说明你有基础和电子维修的经验。一定会超过我的。

楼主:
今天修了一个伟肯的45CX  机器 缺相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