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T数显仪温度控制

楼主(2015-05-02):
锅炉车间一PT100连接XMT数显仪,下限温度设120,上限温度设290,上上限设291,结果温度达到273度左右,数显仪就误动作,导致电机停车,换了PT100问题依旧存在,换了表问题还是存在,表的量程是400度,表上有温度显示,当油温升到270左右,表上的温度会乱显示,假如实际油温是271度,当显示温度超过上上限温度,指示灯亮起,继电器动作,导致电机停车,用万用表测量PT100,当数显仪误动作时,万用表的阻值开始是160欧,瞬间超出了万用表量程,当取出PT100,自然冷却,结果阻值正常了,各位大师给出问题所在?

网友A:
可能pt100的规格不对   pt100有-200到400℃  0到250℃等等   你测量值可能是超量程了    解决问题后回一下

网友B:
你量的电阻值与温度对照关系不符合PT100的关系表
是不是导热油炉温控?
注意是否设有温差控制,看显示仪是否有20度的偏差设定

楼主:
因为当时换电阻体时,老板为了省钱只买了电阻芯,看不出分度号和量程,我判断也是这个原因,但为什么电阻体不好还有温度显示,而且有时温度控制又是正常的,会不会和导热油的压力有关系,因为我当时看到温度表不正常的时候,压力表的波动也很大,可压力故障不可能引起温度波动这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数显仪Xmt1122是没有温差控制的,只有上下限和上上限,主控设置,pt100一般都是-200到400℃,能看出温度波动说明表应该没问题,而且又是新表,但电阻体不好,表就显示不出来温度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注意一下,管中导热油是否满管,如果上方油箱缺油而后续负荷突然变大就有可能不满管导致气相油温波动很大,此外注意机泵启动是否有气堵,导热油是否老化变质、结焦、有气泡,甚至串入被加热介质

网友B:
去年时候偶修过一类似故障的导热油温度,现象如楼主描述差不多,问题出在热电阻芯里面。当时是一装配热电阻,防护瓷套里的银引出线似断非断,后继机泵在出口温快接近设定值后开启,启动运行后管线有轻微振动导致温度大幅跳变,装置设备频繁启停保护

网友C:
所测温度有波动.

网友D:
个人觉得是热电阻的问题,我们就有销售这些仪器仪表,PT100有299,399,都有的,可能量程要换大一点再尝试一下
本公司经营变频器,触摸屏,PLC,仪器仪表,压力表的维修和销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是因为仪表的下限没有设好,因为只仪表的上下限该公司就用到上限,上限到达设定值就会断开变频器,当温度跌到一定值时,手动启动变频器,所以当时我以为下限不设也无防,就随便设了一个值,后来查了很久所有问题,发现下限值不用的话,一旦手动启动了变频器,单仪表的内部机构还没到达下限值,仪表就会误动作,感谢你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