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2):
如题,变频器型号(只抄到这个不知道是不是):6SE7041-8EK85-0HA0
有遇到过的朋友吗?复位后目前生产正常。

设备里面抄到的型号:6SE7038-2EH85-0AA0

网友A:
检查输入侧的接触器触点或端子连接处是否有不可靠的问题。

楼主:
版主能把这个说明书发我一份吗?谢谢!
feiyawoke@126.com

网友A:
回复 楼主:
文件可能太大了,你去看看是否收到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可能太大了,你去看看是否收到了呢?
 谢谢,已经收到了。前天忙了一个通宵,6SE7041-8EK85-0HA0这块板子换了几个集成块,问题解决了。

网友B:
恭喜你呀,修好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来是真的急,五一节真正劳动了。辛苦!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呀,修好了
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真的急,五一节真正劳动了。辛苦!致敬!
 呵呵,我这边厂里是做薄膜的,整条生产线一个地方停了那么就停产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所以呀,越是这样,处理故障的压力就越大。很辛苦呦。

网友C:
楼主辛苦的,技术不错的。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