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2):
大家好,想问下水泵加压,关于用智能仪表控制压力。用什么牌子和什么型号的,还有传感器,用来控制变频器的

网友A:
这个问题呀?其实,上网去搜一下,相应的产品多了去了。而且这些都是成熟的技术,牌子不是主要问题。

网友B:
远传压力表加变频器   pld控制

网友C:
从简单到复杂差好多,最简单的如楼上压力表加传感器。

网友D:
就是PID控制器呗

楼主:
最简单的如楼上压力表加传感器,可以不用电子仪表吗,用变频器加传感器电压控制吗?水管上加个机械仪表吗,不用远程,

网友E:
只用传感器的话,要你的变频器支持pid才好,不然只能实现高位停机 低位开机

网友F:
一个压力变送器加一个智能显示仪加变频器完美解决
 你需要提供预算,呵呵,很容易解决

网友G:
这方面的表挺多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最简单的如楼上压力表加传感器,可以不用电子仪表吗,用变频器加传感器电压控制吗?水管上加个机械仪表吗,不用远程,
可以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远传压力表加变频器   pld控制

这个是最简单的吧!

网友J:
一个远程压力表加变频器可以实现的,用变频器的PID功能,我们都这么做的

网友K:
易能变频器最大的有点就是改一个参数就可以pid恒压供水了,操作相当简单,我记得调试过别的变频器起码得调7个以上的参数。可能现在也做简单了,在没试过别的了。

网友L:
上海盛迪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18621175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