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2):
请教各位大师,软起动怎么单独测试六路触发信号?怎么看测试的触发信号是正常的?谢谢!

网友A:
上示波器吧  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示波器吧  一目了然
不接晶闸管可以运行测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示波器吧  一目了然
不接晶闸管可以运行测试吗?
不接可控硅,可能要报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示波器吧  一目了然
现在负载接灯泡,启动后只有两个灯。泡亮,有一个不亮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