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5-05-02):
在回零时,为什么p1可以回零.用p2就不能回零.主要是x3断不开.这是为什么?那为能帮我解惑下/

网友A:
把第一条删除掉试试呢

网友B:
p1中x3已是零点了。p2还怎么执行,p1p2是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我没说清楚,我是先用p1,后用p2代替.整个程序中p1,p2是不共存的.

网友B:
原点回归是脉冲指令,mo自锁了,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