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载流量

楼主(2015-05-02):
现场作业中,遇到需要根据电流选择电缆线径是,大家是查表呢,还是根据经验呢。如果查表,你们都依据哪张表啊,能否给我弄一张

网友A:
这个可以参考。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网友B:
都没说什么线材质

网友C:
2013年的葵花宝典有这个说明

网友D:
好多地方都可以查到啊!

网友E:
一般都是根据经验估算。

网友F:
对呀,我想起来了,葵花宝典里有这个线径的选型。

不过我是先知道设备所使用的电流,然后按要求去找电缆线,再通过电缆制造商提供的线截面载流量数据选择电缆线。这个就比较好。其实按经验的口诀,也是差不多的,只不过还得背口诀,麻烦呀,直接找电缆供应商提出需求,由他们推荐线截面就没问题了。多省事。

我知道铜线载流量随截面越大,成反比。所以,为了省钱,考虑大电流的电缆并联也是可能的。电缆长度不能太大。

网友G:
其实向供货商询问是最好的,因为现在的电缆很多不能以规定来算。

楼主:
没找到满意的答案

楼主:
这个怎么样

楼主:
1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17A。 1.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21A。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28A。 4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35A 。 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48A 。 10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65A。 1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91A 。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120A。

网友H:
最看不上拿个什么破口诀的来教人的,有功夫背这玩意还不如直接背下各个线径的载流量

网友I:
经验口诀可以作为参照,记常用的(或查),然后在实际中验证。
注意导线敷设方式、导线长度等因素的影响,必要时需考虑线缆质量,等。
实际选型时,可几方面资料验算。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说的是真理

网友J:
经验啊  ,时间长了就知道了

网友K:
10下五,100上二。
16、25四
35、50三
70、95两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网友L:
1楼和15楼

网友M:
查表,这些都是按照规范经过测试得来的。

网友N:
值得收藏,到时用时来直接调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