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2):
在上传程序时,利用串口监视精灵监控串口数据,出现I/O出错,上传完后,没有程序,出现错误灯闪烁,

网友A:
bat灯亮应该是电池没电了,需要换电池。

网友B:
台达哪个系列?
下载个空程序到PLC内看是否正常;

网友C:
恢复初始化

网友D:
正常上传操作的时候呢?

网友E: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F:
兄弟,更换电池吧。

网友G:
问题真的就是电池没电这么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