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5-05-03):
单位激光打标设备里控制卡用到DC5V电源,要求功率3A,新机器设计的时候采用了明纬T-50C,用了一年左右吧,《机器也经常空置在那里》,前些天出现电源突然停止输出,然后又马上恢复,造成激光用着用着就停止打标了,而且这样的频率还很高,不超过半小时就会出现,而且不定时的,换新的电源就没有问题了。我现在的新机器直接采用电脑里的5V电源,不知道稳定性是不是比开关电源好---负载肯定没有问题,现在可以确定是开关电源质量问题,打嗝的现象……

网友A:
可以换一个容量大点的开关电源试一下  确定一下是电源的问题  还是设备的问题在说

网友B:
T-50C对应的5V最大输出为4A;同时另外的电压组如果过载也会导致开关电源输出保护;

网友C:
电脑里的5V电源稳定性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首先要确定是电源本身的原因,而不是外围的问题。不然你接上问题就是还没有消除。

网友D:
电源容量的问题,电脑里的电源容量比你选的开关电源大就正常了

网友E:
1年后该换新的啦,还见过,100w电源,带2个30w
电机,1年后,同时启停没有问题,分别启动就不行,换个就好了,修理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F:
过载也会导致开关电源输出保护

网友G:
不建议使用电脑电源进行供电,设备的耗电大户应该独立进行供电,否则时间一长,会把电脑电源里面的电容弄鼓包,导致电脑电源损坏,从而导致电脑非法关机。
电脑的机械硬盘损坏出现坏道倒是其次,把系统弄崩溃,需要重装系统,原设置和保存的数据全部没有,设备又得重新安装电脑的应用软件和重新调试参数,够你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建议使用电脑电源进行供电,设备的耗电大户应该独立进行供电,否则时间一长,会把电脑电源里面的电容弄鼓包,导致电脑电源损坏,从而导致电脑非法关机。
电脑的机械硬盘损坏出现坏道倒是其次,把系统弄崩溃,需要重装系统,原设置和保存的数据全部没有,设备又得重新安装电脑的应用软件和重新调试参数,够你折腾的。
激光控制卡要求5v电源3a的容量,用电脑电源应该是有宽裕的,至于电容加速老化,那买独立的开关电源还是一样。

网友H:
回复 网友E:
不是太理解,应该是分别启动没问题,同时启动就不行吧?

网友I:
真服了,电源里的电源就不是开关电源?怎么想的呢,至于电脑电源的5V,现在的主板和设备对5V要求很低,你那3A的电流对其没什么影响,更不至于像楼上说的出现什么鼓包的现象(鼓包主要是由高温,过压和长期电压波动大造成的),但如果你的电脑电源是杂牌电源就不建议使用,杂牌电源的功率余量小,抗干扰能力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不是太理解,应该是分别启动没问题,同时启动就不行吧?
是不能理解,带个70w电机都没问题,可设备是二个30w电机按需启停,不可能同时,出问题的现象,电源灯闪,输出电压低,好似短路保护,可没有短路呀---在办公桌上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真服了,电源里的电源就不是开关电源?怎么想的呢,至于电脑电源的5V,现在的主板和设备对5V要求很低,你那3A的电流对其没什么影响,更不至于像楼上说的出现什么鼓包的现象(鼓包主要是由高温,过压和长期电压波动大造成的),但如果你的电脑电源是杂牌电源就不建议使用,杂牌电源的功率余量小,抗干扰能力差
电脑是g2030cpu,华硕h61m_e主板,长城p350升级版电源,为了稳定性,出口的机器电脑电源采用游戏悍将霸道5_r450.

网友J:
还是单独用个电源好,电脑开关电源容量太大,如果过载了,可能都检测不出来的。

网友K:
买一个新的电源也不是难事,何必纠结呢,电脑电源和控制卡电源能分开就尽量分开,毕竟原来设计就是分开的,分开肯定有好处。

网友L:
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M:
坏了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买一个新的电源也不是难事,何必纠结呢,电脑电源和控制卡电源能分开就尽量分开,毕竟原来设计就是分开的,分开肯定有好处。
激光控制卡分usb接口和pci接口 ,pci接口的直接插在主板上,是主板供电的,usb接口用电脑电源供电也可以的呀,我知道开关电源坏了可以直接买新的坏,关键这种打嗝现象客户不好查故障,都认为是卡原因或者是激光器不好,……

网友I:
胡扯,不懂不要瞎说,电脑电源就是不是开关电源了?怎么想的呢,对于一个正经厂家产的电脑电源,并且有一定的功率余量的情况下,加点其它的用电设备,一点问题也没有,现在的电脑设备,对电源5V要求很低了,5V的余量都应该很大,开关电源电容鼓包一般是过压,过热和电压变化大造成的,和你说的电流大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胡扯,不懂不要瞎说,电脑电源就是不是开关电源了?怎么想的呢,对于一个正经厂家产的电脑电源,并且有一定的功率余量的情况下,加点其它的用电设备,一点问题也没有,现在的电脑设备,对电源5V要求很低了,5V的余量都应该很大,开关电源电容鼓包一般是过压,过热和电压变化大造成的,和你说的电流大没关系
师傅说分析的有道理,我也认为有品牌的电脑电源比一般的开关电源质量要好,要稳定……

网友N:
   6楼内容复制自2楼,曾专门提醒仍如此,故扣分;扣分理由:简单复制他人回帖内容。
   可参见“制止该现象——回帖简单复制几个字”。
   同类扣分,以后可能不予回帖说明。

网友O:
好深奥!真不太懂, 新手不要见怪,进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