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终于打开了;

楼主(2015-05-03):
前几天有时候会黑屏,五一这几天又连续放几个小时正常;
今天在家没事,拆下来打开了;
原来推测是电源板上电容有问题,拆开看电容都正常,可能最近天气潮的原因,后面的金属板上都有水珠,热风吹了半天;
如果真的问题在电源板上的话,应当是图中圈的那二个升压包问题了;
用的液晶面板是LG的;

楼主:
这次再装起来还出问题就直接把电源板整块给换了;

网友A:
热风吹吹好了?

网友B:
液晶电视里面是这样的啊,我的笔记本曾经是闪屏,温度在20度之上没问题,如果室温低于大概20度,刚开机一段时间会一直闪,等温度上来后就正常。到维修点一查才知道,维修的说LG的这批屏是工艺问题,基本都是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里面潮湿的原因,还没装回去;
再不行就直接换电源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台已经看了4年,不是液晶的问题;
背光灯的原因,等我装回去试一二天看看;

网友C:
背光灯管在什么地方。

网友D:
花个几十块,淘个新板换上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红色圈出来的二条就是背光灯的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47”的电源板远不到这个价格了;联系好了售后,原装的一块300多;

网友E:
就两块板子

网友F:
还会修电视,佩服

网友G:
电视现在越来越模块化,坏了就换也好修了。

网友H:
是双灯管?还是4灯管?两根线就是只有两根灯管吧,上下各一根。
在黑屏的状态下,用手电筒照射屏幕看看,是否还有图像显示,如果有显示,就是灯管供电的问题了,一般只有更换高压电源一体板。
其实液晶电视和液晶显示器的原理差不多,都是一块驱动板,一块高压电源一体板。

楼主:
双灯管,这款是左右二边的,不是上下;

网友I:
搞工控的人,都是人才啊!!

网友J:
人才辈出啊 什么都修

网友K:
拆开了我还以为好了呢

网友L:
我家有台京东方的
有显示色彩模糊
放在家好久了

网友M:
淘一块主板换比修省事

网友N:
楼主厉害还自己修电视

网友O:
楼主多面手啊。什么都可以自己搞定,牛。

网友P:
楼主继续上传结果!期待当中!

网友Q:
原来准备自己搞了啊

网友R:
报告楼主,今天电视又开不了机了

网友S:
很多故障拆开来再装回去就好了。关键要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

网友T:
可以换一台新的啦

网友U:
回复 网友G:
这样好啊,产品质量有保证,而且维修方便

网友G:
引用 网友U:
这样好啊,产品质量有保证,而且维修方便
但这样也容易垄断,都是专用芯片,维修的人不像以前有替代件,就是厂家的东西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H:
是双灯管?还是4灯管?两根线就是只有两根灯管吧,上下各一根。
在黑屏的状态下,用手电筒照射屏幕看看,是否还有图像显示,如果有显示,就是灯管供电的问题了,一般只有更换高压电源一体板。
其实液晶电视和液晶显示器的原理差不多,都是一块驱动板,一块高压电源一体板。
好,这种方法判断黑屏故障点既快又准,学习了。

网友P:
现在的技术越来越强大了!

网友W:
只要液晶没坏,灯坏了直接用LED替换,不过亮度有不均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