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DM-20ADA

楼主(2015-05-03):
安川伺服驱动器!炸直流母线保险丝和继电器触发三极管!检查后发现制动IGBT被触发!信号由主板发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不明白什么意思???!我前几天修了三台安川SGDM-15ADA的。三台有俩更换CPU后正常

楼主:
好了!有个贴片电容坏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什么问题换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