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3):
我想用控制卡的一轴控制端口控制4个不同时运动的步进电机,有没有什么好的控制方法

网友A:
坐等方法,这个值得削习

网友B:
4个步进马达,就会有4个步进马达驱动器,每个步进马达驱动器上面都会有脉冲信号接收端口。
简单的控制要求,可以尝试使用中间继电器的触点进行选通,分开进行驱动每个步进马达。
或者只使用一个步进马达驱动器,用中间继电器选通每个步进马达,进行分开驱动其运行。

网友C:
2楼是否在觉得自己在教坏人?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应用?原理上实现和实际上应用是不一样的······

网友D(2015-08-27):
运动控制卡有输出点,可以用继电器来进行判断,如三楼所说

网友E(2015-10-26):
不能一个轴只能控制一个步进电机的驱动器

网友F:
单轴驱动器只能带一台电机,切不可通过继电器控制多台电机。你要考虑到电机的启动停止的加减速时间和瞬时启动的电流因素,烧坏了板子和电机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G:
本公司是自主开发四轴运动控制芯片TC6014,替代日本MCX314AL,有兴趣联系我13600425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