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3):
    从没搞过通讯和数据处理,搞的焦头烂额,现在一步一步学,一台台达PLC和一台外部设备485通讯,,采集到的是BCD码数据。
    外部设备的参数是:两组BCD码显示的是两个十进制数数字,我采集到的BCD码将数据转存在寄存器D里面,但寄存器显示数据却为K112三个数,是那里编程序不对?
    接下来我要想通过转换和编程,将两个十进制数数据显示在维纶触摸屏上(这个外部设备以前是用数码管显示数值的),哪位有经验的大侠能不能给个编程思路?哪怕一点点提示都好啊。

网友A:
实际数值是多少?

网友B:
先直接将BCD码变换成10进制数存储不得吗?
我记得三菱有个BIN变换指令,直接将单位数的拨码开关的4个输入端口状态可以直接变换成10进制数进行存储的吧。

网友C:
你要告诉我们实际数值才好帮你  通讯的数值有时候需要高低位互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数值应该是13才对,测量时也许有点误差,但差太远了,为什么显示的是3位数呢?是不是还要转换一下数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实际数值应该是13才对,测量时也许有点误差,但差太远了,为什么显示的是3位数呢?是不是还要转换一下数制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读取的指令多写几个看下,MOV D110 D130 K1,MOV D111 D131 K1,写个三四个

网友A:
或者你把从机回复的格式贴上来看下,我怀疑你读的数据不是你想读的数据,而是从站发回来的格式开头数据

网友D:
1被当作符号了吧,你换个112是不是会出来12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305456779的无私指导。

网友A:
回复 楼主:
OK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