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3):
我现在要把CPU226和变频器相连接, 需要一个D/A 转换模块 可是看了一下数字量I/O扩展模块  又分为数字量输入和输出,还有输入+输出,  我选用数字量输入的话(比如EM221) 可是它的输出端又是什么信号呢?   模拟量I/O模块也有同样的疑惑  求大神解答  我可不可以用一个EM232模拟量输出  然后PLC+EM232+变频器  这样子连接呢?  EM221和EM232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吗?  谢谢!

网友A:
PLC+EM232+变频器 ?这样子连接 可以,用开关量控制变频器使能端,模拟量控制输出频率

网友B:
EM221,单纯的数字量输入模块;
EM222,单纯的数字量输出模块,有继电器与晶体管型;
EM223,数字量输入/输出混合模块,输出有继电器与晶体管型;
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包括热电偶、热电阻温度模块;
EM232,模拟量输出模块;
EM235,模拟量输入/输出混合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  已经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 CPU+EM232+变频器连接之后 由EM232做了模拟量输出到变频器之后 这样连接的话 我的cpu输出端是不是就不用接线了?

网友B:
呵呵;由EM232输出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但起动/停止正反转等你如果有PLC控制的话还是要用PLC上的输出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哦  好的 谢谢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你好 我是正在做一个课题为“基于S7200PLC的交流电机变频调速随动控制系统”的毕业设计, 老师给的大概思路是PLC→D/A模块→变频器→交流电机(接近开关)→旋转编码器→PLC,整个设计用两套电机、变频器等等 请问版主接近开关输出端如何接入PLC? 两个接近开关可以接同一个输入端吗?  还有旋转编码器和接近开关作用我分不太清...  能麻烦版主给点指导吗= = 万分感谢哦~

网友C:
具体接线,没上过实验课?
找本200的系统手册好好看看
还有电工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选的不是本专业的毕业设计课题...  我还是自己好好查查资料吧

网友D:
2楼说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