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3):
求助各位大师      我有一台西门子200现在通信一直连接不上,电缆是USB\PPI,访问点是micro/win  pc/ppicable(ppi),频率9600bps,端口为usb,请问各位前辈是哪里的问题。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如果你的是SIEMENS原配的USB-PPI,在通讯设置里选USB接口;
如果是国产的,先装好驱动在电脑属性里查看一下是COM几,然后在通讯里选对应的COM口;

网友B:
电缆上的dip开关设置和电脑里的200的通讯设置一致,然后查询200就应该能找到。

网友C:
上个设置图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是SIEMENS原配的USB-PPI,在通讯设置里选USB接口;
如果是国产的,先装好驱动在电脑属性里查看一下是COM几,然后在通讯里选对应的COM口;

还没使过原装的数据线,学习了!

网友E:
国产普通电缆波特率 9.6  19.2k可以
如果是187.5k是连接不上的

网友F:
估计是旧的PLC吧,
如果是,要先搞一条原装的来改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