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猜猜这个软启动一拖二能否启动成功

楼主(2015-05-03):
大家看看我这个一拖二的电路图 能否正常启动km1 和km2的接触器。明天我实验。k1开关为软启动旁路开关

网友A:
你的那个K开关来源于何处呢?没有交代呀。如果是软起转工频的开关,就对了。

网友B:
当心软启:duang

网友C:
你的软启动器怎么控制?

网友D:
软启动的再次软起信号你怎么给?软起切换工频是否加个延时0点几秒会安全点?

网友E:
失败的图纸

网友F:
这样用应该没问题,但可靠性还要有待加强吧。

网友G:
看样子,应该能正常起动,涉及K1的起动时间设置好,另外两台电机的起动是否应有时间间隔还要看实际起动情况。

楼主:
启动用的km3 和km4的常开点,km3闭合,软启动干活,等软启动的k闭合时候,km1闭合 km3断开。就怕 km1来不及闭合。

网友H:
需要加延时KM3 KM4延时断开,在PLC程序里面你这是完全可以通过的,但是全用继电器来控制加个延时比较靠谱

网友I:
软停车的时候也要注意时间差!

网友J:
回复 网友I:
绝大多数一拖二 没有软停的功能~

网友K:
缺少一个软起驱动的中继啊 ,,不然你软起怎么启动啊,你这时开一备一的回路吧,电路图有点复杂了,KM1,KM2要一个就可以了,KM1,KM2自锁点也多了,KM1,KM2吸合后电流没有经过软起,软起的保护功能被去掉了,总的来说图纸差不多对,思路不对,浪费原料的设计,

网友L:
软起启动按钮呢

楼主:
软启动的按钮就是sb1 sb1启动 km3启动,km3吸合了然后软启动就启动了。软启动给旁路信号了,km1就吸合了,然后km3就断开了,然后就成功吸合这个电机了,然后在启动另外一路。

今天实验了,ok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M:
你的电路是一路先用软启动以后转旁路运行,再进行第二路启动,再用旁路运行,建议加装一个转换开关,可以单独选择两台任一台启动,加时间继电器自动切换到运行后让软启退出,让下一次起动用,为了不让两台同时起动最好加一电气互锁

网友N:
看电路图应该能行,但具体操作时间差怎么处理还需要考虑

网友C:
很多人图纸也没看明白?楼主你说的用KM3KM4控制软启动启动,图纸上根本就没画出来。很多人说给KM3KM4加延时,可能根本就没有用,软启给接触器启动信号时,本身可能已停止输出了,你要那延时干啥?至于加PLC更是扯淡,12楼根本就没看懂这些输助触点的作用,其实这些触点和继电器每个都有它的作用,一拖二软停不是不可以实现,只是要求软停不是很必要

楼主:
现在已经正常启动了,开始我也想加个转换开关,3挡的,最后没加,一个老电工说没有这么干的,还有本来2个都是互锁的,启动一个的时候另外一路是启动不起来的。

网友O:
回复 楼主:
一般是不会的  若KM1来不及吸合,KM3线圈不会失电断开,这个中间差一般不会有多大的影响   但具体的  还是需要实际操作来验证

网友O:
回复 楼主:
对的 有互锁功能的

网友P:
回复 楼主:
你没有画出来两个软启动的启动触点,所以大家看不明白而已,还有上面某一楼说了,这样改了的话,软起动器的电流检测保护功能就浪费了 呵呵

网友Q:
软启动很贵吗?这样能省钱还是省事?

网友R:
请教各位师傅一个简单的问题,km1吸合后km3断开,是有时间差的对吗?也就是说km1与km3要同时吸合(时间极短),请问这样有放炮的危险吗?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