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看看我这程序对不对 基于FX1N的温度控制系统

楼主(2015-05-03):
我要做基于FX1N的温度控制系统的毕业设计 买了个FX1N-2AD-BD扩展板 大家看看我的程序对不对 网上的都是FX2N-4AD的

网友A:
程序看不出什么问题
pid需要调试看看
效果怎么样

网友B:
手动的话程序就只能这样了,我一般是自整定,没有手动调PID参数的能力

网友C:
模拟量读取好象是用from指令,第1次看到吧m8113置位。就能在d8113读取模拟量电流,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fx1n怎么自整定啊 初学者刚接触PID

网友B:
回复 楼主:
http://www.dqjsw.com.cn/dianqi/zhuanti/sanlingPLC/115514.html
这是FX2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