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多实际安装接线

楼主(2015-05-03):
如题,最近做一个小项目,其中变频器一拖8,上次也发帖请教各位大神了。现在电柜已在装配中。变频器输出端要接铜排汇流,还是每相8根线并到一起就行了。8台370W的电机,5.5Kw的变频器。进线用的4平方,电机用的0.75平方的线。每个电机加了热继电器保护。补上原理图
各位不好意思,刚开始错了,是8台370W的电机

网友A:
关注中,8台电机直接并接1起了?

网友B:
毎台电机单独做回路,最后并到变频器总接触器出线,这样单台电机故障后不影响其它电机

网友C:
这样同时一开会不会出问题啊?楼主有结果了,喊我来看看哦。

网友D:
变频器会不会有点小

网友E:
一带8,,,没见过 ,,用的怎么样啊

网友F:
估计有问题,变频器会有过流报警。

网友G:
哎呀,抠门,8 台750W的电机,用一台5.5kW的变频器,小了。容易坏变频器。那些并联的汇总如果距离远,还是有问题的。5.5kW变频器小了,最好是7.5的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G:
版主,不好意思是8台370W

网友G:
回复 楼主:
哦,这就对了。ok。

网友H:
一带八,楼主实际运行了吗?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I:
可以的,我单位是18.5千瓦带14个1.0电机,运行正常。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哎呀,抠门,8 台750W的电机,用一台5.5kW的变频器,小了。容易坏变频器。那些并联的汇总如果距离远,还是有问题的。5.5kW变频器小了,最好是7.5的变频器。
为什么距离远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G:
距离远了,导线的阻抗就占据了一部分负载,特别是小功率的,电缆线细,相当于电感量产生压降,变频器到电机的输出电量有损失,导致电机降容。如果变频器没有裕量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