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主轴问题

楼主(2015-05-04):
单位有一台knd系统的数控车床,主轴变频器最高只能调到30hz,我外接电位器,能正常调到90hz,据操作工说这台机器二年前速度就调不起来,因一直做生铁材料,将就在用,他怀疑是齿轮箱不好叫机修修过还这样找了我去看,现在可以确定电机和变频器没有问题,系统设定500转的时候变频器23hz,模拟电压1.9v,系统设定2000转的时候,变频器30hz,模拟电压2.2v,31号参数设置的是2000,我现在怀疑模拟主轴输出的0-10v输出信号不正常,师傅们帮忙参谋一下,哪里出问题了,本人对数控不精通,谢谢了……谢谢各位师傅的跟贴,故障解决了,是系统模拟主轴输出端口坏了,参数设置没有问题,九针插口3脚的线换到4脚就好了。

网友A:
呵呵;很简单的问题,一是你系统设置的原因,另一个就是你系统模拟电压输出的问题;
把系统上设成最高输出,测量一下电压是否有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很简单的问题,一是你系统设置的原因,另一个就是你系统模拟电压输出的问题;
把系统上设成最高输出,测量一下电压是否有10V;
版主,你能告诉我设置哪几个参数吗?我是菜鸟,谢谢了!还有这个系统领导寄到专门搞数控的店里叫他修,他说没有问题寄回来了,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B:
你系统主轴最高转速怎么设定的

网友C:
系统31号参数是设定当主轴转速指令为10V时对应的转速。比如说设个两千转,当系统转速500转时模拟电压输出应该是2.5V。1000转是5V。自己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的。还有一个就是变频器的最高频率要设好,模拟量通道要设好,很简单的,自己调整系统31号参数和变频器参数就行了。

网友D:
看看参数吧,肯定没对

网友E:
向领导申请资金购买转速表测量设备,当系统设定转速数据之后,使用新购买的转速表测量设备进行测量主轴转速是否是系统设定的参数,如果不是,肯定是系统参数设定的问题。
变频器是模拟信号控制的转速对吧,翻阅数控加工中心的使用手册,故障与排除章节,是否有相关故障的排除方法。

建议致电询问原数控加工中心的制造商,获得技术支持,总比拿去四处修理而没有最终解决问题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31号参数是设定当主轴转速指令为10V时对应的转速。比如说设个两千转,当系统转速500转时模拟电压输出应该是2.5V。1000转是5V。自己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的。还有一个就是变频器的最高频率要设好,模拟量通道要设好,很简单的,自己调整系统31号参数和变频器参数就行了。
师傅,现在31号参数已经设置2000转了,关键是现在500转和2000转模拟输出电压只有改变一点点,达不到最高10v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31号参数是设定当主轴转速指令为10V时对应的转速。比如说设个两千转,当系统转速500转时模拟电压输出应该是2.5V。1000转是5V。自己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的。还有一个就是变频器的最高频率要设好,模拟量通道要设好,很简单的,自己调整系统31号参数和变频器参数就行了。
师傅,现在31号参数已经设置2000转了,关键是现在500转和2000转模拟输出电压只有改变一点点,达不到最高10v呀。
把输出线不接到变频器再量。

网友C:
还有一点,主轴转速倍率是不是百分之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