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4):
  WIN7 系统64 位旗舰中 VM虚拟机 一切正常,且正常安装运行 SETP5 软件,但是启动运行后 串口无法运行? 总是显示 PLC TIMEOUT 是什么情况呀 ?
  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呀?

网友A:
出现PLC与PC通信连不上有以下几种原因:
  1、你的PC-TTY通信线PC端的接口不是RS232的9针或25针口;S5的通信端口只支持实串口。
  2、通信线不是直接连在PLC的通信端口上,而是接在外延端口上,由于通讯距离过长(超过10M),导致无法通信。
  3、电脑的COM端口驱动程序有故障,需重新更新驱动;
  4、电脑中的COM口号与你的STEP5  SET──PLC中的Parameter:中设定的COM端口号不一致,更改设定使其一致;
  5、PC-TTY电缆损坏,有断线

网友B:
虚拟机虽说是个好东西,但是对实际硬件的支持还是有问题,比如u口就需要装它的加强附件什么的。个人觉得还是xp+win7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这么多的解说,可能你没有看明白,是 安装 虚拟机不能使用,用另外一台本子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