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4):
看介绍说存储温度是-40~70度,因为使用的地方有可能达到零下40度,所以想知道运行环境的温度范围?

网友A:
运行温度
● 最小值 0 °C
● 最大值 55 °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行温度
● 最小值 0 °C
● 最大值 55 °C
运行一般都在正常温度下

网友C:
零下40度有点离谱哦!
楼主准备用来做什么??

网友D:
估计一般的PLC都无法满足楼主的要求了

网友E:
零下40度的地方使用?看来要特殊定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下40度有点离谱哦!
楼主准备用来做什么??
大兴安岭地区晚上有零下40的时候,原本想放在室外,现在看来只能在室内使用了。室内使用的话,那就穿线什么的麻烦了。是室外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一般的PLC都无法满足楼主的要求了
大冬会看到造雪机用的是ab的plc,不过亚布力冬天晚上也就零下20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零下40度的地方使用?看来要特殊定制了。
呵呵,北欧地区不知道室外的设备是怎么做的。

网友F:
估计在室外的设备,对电箱会有点要求,密封的,可以制暖并且调温的。

网友G:
S7-200有宽温型的,适合在极冷的地方适用,LOGO8好像没有这种定制的;

楼主:
只是个想法,估计领导同志不会接受我的建议。但是想了解下使用环境,说不定以后能用上呢

网友H:
温度低了对这个PLC影响在哪里?我不是很了解,有高手解释下吗?还有气压低了?有的电器元件会限制海拔什么的。。求解。

网友I:
温度太低时,影响电子元件的性能。
海拔高度提高以后,气压降低,空气密度减小。相同的气体流量、散热面积及温度条件下,散热能力下降。海拔越高,散热能力下降越大。因此,使用条件中有 限制使用海拔高度的要求。海拔高度高时:降容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