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4):
以下额定电机是通过断路器与变频器输出连接的,电机外壳没有接地线,电机三相绕组对称。
1、接断路器线,合上断路器,上电,直接报故障16,“接地”;
2、接断路器线,断开断路器,上电,也直接故障16,“接地”;
3、取下断路器线,变频器输出不接任何线,上电,正常;
4、变频器换接星形接法的3个40W灯泡,上电,正常!
而且,2个变频器一个病!
更奇怪的是,变频器输出端只要接一根线,上电也要报故障16,“接地”!
查2606“开关频率”,设置为默认值,也只有4KHz,不存在太高导致谐波干扰的问题啊!

这个变频器没有互感器的。
IGBT、314、337、33152、339、4066都换过了。

网友A:
看有没有接地啊 ,断路器与变频器的距离有多少啊 ,距离太远容易报,如果确认没有接地就解锁报警吧

网友B:
那位朋友知道ABB变频器  上电报F 0018   是什么故障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有没有接地啊 ,断路器与变频器的距离有多少啊 ,距离太远容易报,如果确认没有接地就解锁报警吧
1、没有任何接地线;
2、断路器与变频器距离4、5米;
3、设置3017禁止接地检测有效后,启动,整流桥短路损坏。

楼主:
这个“接地”,哪来的“地”?静态测变频器输出端对变频器的2个“地”端,无短路啊!

楼主:
以上用词可能不够准确,“断路器”就是空开。
变频器的输出通过一个空开接到电机上。
这个空开的目的,就是测变频器输出带或不带电机的2种状态方便而已。

网友C:
ACS510的F18是模块温度过高

网友C:
查查电机及其引线

楼主:
奇怪啊!
如果变频器输出端不接任何线,然后上电,自检正常后,带电状态,再把有空开的电机线接到变频器输出端,不但不报警,而且还能正常运行,频率完全可以上到50Hz!
看来,就是上电自检的过程中,检测电路发现有“接地”---或误报,或正报!

没有修过此变频器此类故障的么?

楼主:
变频器用一根3芯线单独接电机,正常了。
维修台原来的线是这样接的:1、电源进空开,空开进三相自藕调压器,调压器出线进空开,空开进变频器电源输入端;2、变频器出线进空开,空开进电流互感器(互感器次级接数字电流表),再接电机。
百思不得其解。这个维修台原来的线路和接法一直在用,修了很多变频器,没出现类似问题。
难道是ABB的自检太过敏感?还是维修台的互感器、仪表等造成了干扰?也太娇气了吧?这样子能上战场(这也是一直不愿意怀疑是变频器出线的问题的原因)?

网友A:
我们150的全把接地给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