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4):
三菱plc fx2n系列有类似西门子这样的来实现传递功能的吗 如图

网友A:
三菱的可以这样

网友B:
三菱也有MOV指令。

网友C:
mov啊  32位的话就是dmo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哪找到的

网友D:
三菱GX Developer8.86这个软件中你直接输入类似MOV K0 D0这样的指令就可以了。
或者F8然后帮助里面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行 这个软件只有这样的移动指令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行 这个软件只有这样的移动指令

你需要使用GX Works软件才有这个功能。或者10年前的GX IEC Developer才有这样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E:
新版的编程软件
都不行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版的编程软件
都不行吗
你的意思不能MOV常数?

网友D:
看下图,不知道你使用的是不是GX Developer8.86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哪找到的
用GX Works2,新建工程时选择结构化工程编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版的编程软件
都不行吗
你的意思不能MOV常数?
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问编程时两条指令直接连起来,不是有没有这个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gx developer

网友F:
三菱和西门子不可能都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说的有类似的指令实现此功能吗 肯定不一样 而且编程方式完全不同

网友G:
三菱的还是不够直观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主要在学校那会学的是西门子的 现在学习三菱的不习惯 习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