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PLC通讯

楼主(2015-05-04):
两台三菱FX系列PLC,想使用本体自带的串口实现通讯,有做过的朋友吗,给介绍下,在此谢过。

网友A:
比较困难,三菱不希望你这样做。还是扩展通讯模块做吧!

网友B:
用本机的编程口进行通讯?和什么设备进行通讯?

网友C:
正常都是加485bd模块通讯的

网友D:
加二个485BD板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两台三菱FX系列PLC,想使用本体自带的串口实现通讯,有做过的朋友吗,给介绍下,在此谢过。
是FX哪个型号的PLC啊?
可以给加两个485BD或者两个232BD实现计算机链接协议或者无协议!
以前看手册,貌似FX3G的编程口亦可实现无协议或者计算机链接协议!记不大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3g和3u的,老大想节约点成本,我也想学习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个plc之间实现通讯

网友F:
不可以,不用想了,就得另加模块。

网友G:
一个七八十块钱的BD板你都买不起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一个七八十块钱的BD板你都买不起吗??????????

朋友,七八十元的BD板 基本都是假的。

网友H:
不是假的。是国产的而已

网友D:
不是三菱原装的,用是可以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3g和3u的,老大想节约点成本,我也想学习下
还是加各自的485B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