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帮小弟解决一下这个简单的编程呀,新手,求抱大腿呀 呜呜

楼主(2015-05-04):
绕线机不完善的电气图
谁能根据这个不太完善的电气图完善下 并编程,小弟给你们充话费都行 呜呜 十万火急呀

网友A:
别人都不了解工艺,能胡乱完善?

网友B:
之前做过同样的绕线机, 台达 加安川私服,没人给你编程序 只能给你思路,或者你能具体问个问题,变频电机后边加的编码器,因为我们要记圈数的,绕线电机加断电抱闸,已经用了好几年了没问题,信捷PLC工控技术交流群 43623011

网友C:
说说你的具体要求把,我也是做绕线机的,你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求上面不是都写好了呀 都是那些要求 工艺不考虑 只要动作达到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具体要求都在上面呀 我是江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能不能把你做的这个绕线机图纸和程序发给我呀 谢谢啦

网友D(2015-06-19):
这程序写好了,要调试什么的。在网上这么帮你写好,传给你肯定不行的。还是找个人过去帮你现场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