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4):
如题,能看出来MBR50V?,另外50A,耐压1200V,不知是具体什么型号,能有人说一下吗?

网友A:
本论坛各类大神都有,求神回答吧

网友B:
知道50A的1200V,淘宝搜一下,看针脚和你那一样的就差不多就是了,然后根据型号查资料,一般只要针脚一样电流耐压一样就算型号不一样也可以代用,只是厂商不一样而已,如果是西门康锁螺丝的那种,那就不好弄了,资料都不好查
根据你说的,我猜型号是7MBR50VA(VB?VM?)120,这种型号一般都是富士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