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4):
5.5kw的新水泵额定电流大概11A,安装后运行钳形表测三相电流分别为12.1A,12.5A,12.1A不论如何调节阀门,电流都降不下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种情况可以运行吗,如果热继调到12A会不会绕坏电机呢。

网友A:
可以运行,观察看看,

网友B:
有台90的160多个电流,也是降不下来,用了好几年还没坏

网友C:
是什么样子的泵啊,潜水的尼绒绕组的话没有问题可以使的。看看你们那里的电压有多高啊。

网友D:
长期运行会出现发热,只要不超过80度问题不大。这种泵电机应该是小厂出的,质量有点不达标。

网友E:
没啥大问题!用着吧!

网友F:
注意观察,先用着,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G:
用着看一下吧,总不能就不用了吧,运行中仔细观察。

网友H:
回复 网友B:
90KW吗??
要是90KW运行电流160多A的正常

网友I:
大1个电流没有啥问题的。

网友J:
超一个电流  不算什么问题  运行时 前期 多观察观察

网友K:
可能厂家设计的时候水泵电机功率偏小了,检查一下三相电压是多少?长时间运行电机发热厉害一点……

网友L:
能出水把,量如何,会不会是反转了啊。前天我装了个易能5.5kw的做恒压供水的,结果第一次就接错了,电机反转,但是出水,电流大了1a左右,但是水量小。换了个启动rev和com这回电流就正常了,而且出水量大了。

网友M:
铭牌上的额定电流是多少。

楼主:
总共有四台一样的泵,就一台换了新的,其他三台旧的稳定运行电流只有10个安培。泵没有接反,型号都一样,但就是电流大。

网友N:
检查管道是不是堵了,以前的水泵是怎么烧的原因搞清了没有啊

网友O:
测电流时的电压也要测一下,额定电压对应额定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N:
以前的不是烧掉了,是报废了!电机的轴和外壳都烂掉了。

网友P:
换新的泵,参数规格是不是和原来的一样的,扬程,功率,转速等等。
用的是国产马达对吧,现在的马达越来越缩水,估计厂家为的是降低成本。

网友B:
回复 网友H:
关键是加载跟卸载电流不变化

网友Q:
先将电机与泵脱离,也就是让电机空转,然后测量电流。注意:用钳形表测电流时,表不要离接触器、电机太近,影响测量值。这样判断电机的问题,还是泵的问题。

网友R:
泵选小了吧!

楼主:
已经连续运行两天,温度在45度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Q:
泵和电机是厂家组装的,一起买过来的。应该检测过的吧。跟厂家反应,还说我们的线路是否有问题。就一个空开,一个接触器加个热继,能有什么问题。

网友S:
应该是马达功率偏差,你都运行两天了,温度在45度°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T:
回复 楼主:
看来是泵的问题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N:
检查管道是不是堵了,以前的水泵是怎么烧的原因搞清了没有啊

如果是离心泵,管道越堵,电流越小表情,这和齿轮泵及叶片泵是不一样的。

网友V:
如果是离心泵:请确定一下泵的扬程及实际泵出口的实际压力。如果泵出口压力小于额定扬程,一般是超流量了,即:超负荷运行了。

网友W:
放心用着。

网友X:
看电流好像没问题,好象热继小点

网友Y:
没问题  运行电流在正常范围

网友Z:
先用着,注意观察,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AA:
     用一段时间再说吧

网友AB(2015-06-28):
是泵太紧了  加上负载电流指定大 要还不是 就是你扬程低了,   在空载的时候指定电流不大

网友AC(2015-08-02):
注意观察,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AD:
引用 网友B:
有台90的160多个电流,也是降不下来,用了好几年还没坏
我这里90KW的水泵,额定电流165

网友AD:
不通电手动盘一下电机看紧不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