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500如何上传画面

楼主(2015-05-04):
我现在要改一个老款人机界面GP2500的画面程序,我手里有一根普通的以太网电缆,我插上电缆在人机界面和电脑之间,但电脑无法找到人机界面,有没有哪位网友有这方面比较详细的上传下载方法说明帮忙发一份,谢谢了先!

网友A:
使用LAN传输需要设定IP地址的;
通过TOOLS口传输的话使用编程电缆GPW-CB02或GPW-CB03;

网友B:
其实说明书详细的阐述了产品的使用方法,并且也讲清楚了怎么进行连接并传输数据。
检查以太网线路是否畅通,常用的一个命令:PING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18yIbUVBvsj37690XBbSjbkBohtuTHx5fcwgRpOIV8n1wCot1Ns5fqomlgI9gblLS2Xn3SZJcgMX1rcT0jzQVRj93ui1ZQto0lvGph8gnyS

网友C(2015-10-30):
下载一个手册看看!

网友D(2016-10-27):
大神我也在用2500,请问你能发个PB的软件给我吗?找了很久。yaya767702757@qq.com谢谢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大神请问有PB的软件吗?我正在用2500的屏幕,找了很久。yaya76770275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