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4):
有一个传感器,输出的是4-20mA的电流环。但是接收端需要同时用计算机和数字仪表来显示。
能不能把计算机、数字仪表串联起来,同时用这个电流环来驱动呢?

网友A:
完全可以,但要注意:1.两表的总电阻不应过大,2.如果发生接线开路,两者都没有信号了。有条件时最好转换为电压信号,采取并联接线的方式。

网友B:
完全同意1楼,我在现场调试时经常就这么做的。公司电气设计人员还不知咋回事呢。

网友C:
可以  不差钱就加个1入2出的变送器

网友D:
取决于带负载能力  尽量用一进两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