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5):
公司现用Z2系列直流电机,想改为Z4系列直流电机,除电机轴径、中心高等安装尺寸不一样,原来的可控硅直流电机控制器是否可以用于Z4系列电机?

网友A:
估计没戏。Z2和Z4系列我印象里电压等级都不同,控制器不会通用。

置换电机,注意的是,Z2一般都是低速大转矩的,如果选择转速范围一致的,就要看电压是否相同,电流差多少?然后再选控制器。首先置换的电机必须覆盖原电机的工作适用范围。然后才是配套控制器。

网友B:
看看电机电输和历磁一样吗

网友C:
与励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