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5):
很多执行机构在突然掉电又重新上电时,经常会出现执行机构误动作情况,导致生产事件,想请大家探讨瞬间停送电对工控电子设备存在怎样的影响和解决措施及避免方法。。

网友A:
断电就停止或是暂停所有输出,重新上电后要执行复位按钮或是启动按钮,系统才重新工作,感觉这样比较好些吧

网友B:
电子元器件,尤其是高精密的CPU电路对非正常的间歇断电有时候是无能为力的,因为非正常的间歇断电,时间又是非常之短暂的,有时候会导致CPU本身的硬件电路受到电源断电又来电的脉冲电流的冲击,而发生内部出错的情况。

解决的方法最好是在源头解决,保证电源供电质量才是最稳妥的,比如花费资金购买和使用UPS不间断电源供电系统。

网友C:
现在都是在主控设备上加有UPS的,一般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D:
这种应该在程序上做一个保护
要是要求在高的那就上不间断电源吧!

网友E:
尤其是大功率的,运行时突然断电肯定对使用寿命有影响

网友F:
同意4楼观点。

网友G:
还是要厂家做好吧,

网友H:
执行机构如果是气动的单作用都用FO和FC来表示就是没气没电后的阀门状态,若考虑安全性会选用保位功能阀门或气路来实现,若非常重要的SIS系统阀也有设置储能罐结构的

网友I:
如果是PLC系统主要是看PLC软件人员的水平,实际使用要靠经验,或征得同意后,修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