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利斯振动传感器引线上的环形磁铁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5-05-05):
派利斯振动传感器引线上的环形磁铁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很多数据线上都有类似的环形磁铁,比如电脑的VGA数据线,手机或者移动设备的USB数据线,打印机数据线等等等等。
原理就是为了防止数据线内部流通的信号源受到外界或者线路内部的高次谐波信号的干扰,而导致信号传输丢失,信号波形发生巨大的失真。

网友B:
貌似大家都叫他磁环?不晓得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

网友C:
抗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