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5):
如题,有熟悉基恩士plc编程的师傅们能否讲解一下ncj指令是如何使用的,看解释就是一个条件断开的跳转指令,没什么特殊的用法,可是之前同事做的设备上用了那么一串指令,看了好久看不明白,后面的设备都要用到这个程序,可能稍微有些改动,由于之前没接触过该类plc,还望熟悉基恩士的前辈们详解一二,谢过了!

楼主:
而且程序里那个  NCJ #1000 我也输不进去,看了下手册才知道只能是0-999的数字,可是别人写的程序上面怎么就能输进去

网友A:
你先看一下你用的CPU型号与原来的是不是同一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题,有熟悉基恩士plc编程的师傅们能否讲解一下ncj指令是如何使用的,看解释就是一个条件断开的跳转指令,没什么特殊的用法,可是之前同事做的设备上用了那么一串指令,看了好久看不明白,后面的设备都要用到这个程序,可能稍微有些改动,由于之前没接触过该类plc,还望熟悉基恩士的前辈们详解一二,谢过了!
基恩士官网,中文的你有吗?我最近也在研究基恩士!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呀,基恩士的基本资料都有的,您需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呀,基恩士的基本资料都有的,您需要吗?
目前需要基恩士PLC、HMI、变频器相关软件和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呀,基恩士的基本资料都有的,您需要吗?
有木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