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5):
我用西门子200PLC、威论TK6070iH触摸屏和485的温湿度变送器实现通信。现通过PLC与多个温湿度变送器通信使用在线模拟数据正常,在与写好的触摸屏程序通讯时却读取不到数据(总是显示PLC no response),求大神指导怎么回事?

网友A:
触摸屏和PLC没通讯上,检查通讯线针脚对不……

网友B:
连线或者通讯参数不正确

网友C:
地址有没有用重的?

楼主:
通讯电缆是网购的

是不是设置有问题,该怎么做?

网友D:
看图片上参数设置没什么问题。

楼主还是先确认物理接口没有弄错针脚吧。

网友E:
通讯线对不对,物理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买的是TK6070与西门子200系列的通信线缆
这个有问题么?

网友B:
线有没有问题。自己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都有引脚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