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5):
一套测控系统使用的传感器变送器使用的通讯参数是9600,8, N 和1.0,现有台达EH3 PLC, 请教大师,能否将PLC的通讯参数设置成 9600,8, N 和1.0,如果能,又将如何设置呢?  谢谢!

网友A:
使用RS指令,上面有介绍。

网友B:
1、变送器 物理层RS-232还是RS-485,由此确定台达COM1\COM2\COM3

2、根据台达COM1\COM2\COM3找特殊功能寄存器进行设置,建议找个例程,分析清楚了之后再修改寄存器地址和设定值;

3、根据变送器高层协议编写程序,如果是Modbus就方便了,有现成的程序。

楼主:
根据RS指令及通讯协议b0--b7 的定义,仍然没有搞清楚H86表示9600(H8),7(0),e(11),1(0)  H87表示9600(H8),8(1),e(11),1(0)  请教大师:H86 和H87 是计算得来还是PLC定义的?如果是计算,请教如何计算?如果的定义,请教其它通讯格式是如何定义的?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说明书上有!!b0-b7每一位代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