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5):
头一次修,打开一看线路板上有绝缘漆,请问有多大比例的板子涂漆?因为涂漆,看不清线路,想从板子上拆一个贴片三极管,费了好大事才拆下,结果烫坏了

网友A:
客户有防腐蚀要求且能保证一定需求量的情况下,富士会这样做。

网友B:
好多变频器都在电路板上涂有绝缘漆的。。

网友C:
基本上板子上都会有,最少95%都有,多少问题,遇到漆多了,先刮一下,然后拆才好拆一点,而且有漆也能够看清楚电路板走线吧

网友D:
工业产品都要涂的吧

网友E:
变频器线路板一般都涂有绝缘漆的。除非是小厂出来的。

网友F:
有些变频器厂有定制的,比如用在电渡等行业上必须这样处理;

网友G:
感觉基本上有吧

网友H:
现在很少见,过去分立元件的时代,这个凃绝缘漆的工序是必须的。

网友I:
三菱的变频器以前都没有的,现在新的系列中有涂层保护了
曾经接触到一个变频器的使用大户,做印染的设备,他们就有这样的要求